stm32f100管脚疑问

楼主(2012-04-09):
见上图,为何数据手册上对OSC_IN和OSC_OUT有2处描述?
第一处描述并没有表明可以Remap为PD0和PD1。
第二处对LQFP100封装又定位了2个全新脚位(主功能均为OSC),并且在附注11中表明可以Remap为PD0和PD1,但表格中Remap栏没有任何标注。
这该如何理解?
请教版主和各位朋友解惑!

网友A:
呵呵,这个资料太精练了.
对于不同的封装,定义有差别.
仔细看看下面的 11 注释就明白了.

楼主:
回楼上,如果以注释11为准,可是表格开始第一处对5,6脚描述来看,不具备PD0,PD1功能,管脚类型也是固定的I和O,也没有5V容忍电路,完全不具备I/O口的特性,好像是专门的震荡器引脚。和后面的第二处描述冲突,
另外,对于LQFP100封装,(12,13)和(81,82)干嘛要定义为相同功能呢,难道内部是直连的么,数据手册一般是比较严谨的,之说以如此描述大体是有原因的,说以才迷惑呀。

楼主:
呵呵,刚才仔细看了Remap部分文档,终于理清楚了,数据手册对OSC管脚在不同封装中的描述是比较混乱,终结了下,应该对应下面格式就很直观:

网友B:
这个资料出自哪个手册?

楼主:
回5楼兄弟:
资料来源:RM0041 STM32F100xx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 V4.0   P25

楼主:
衍生出新问题:对于100PIN(stmf100)以下的封装,5、6脚可以Remap为PD0、PD1,如果设置PD0、PD1为从功能,但不Remap,那么5、6脚将失去任何功能变成废物呢,还是其他状况?

网友C:
设置PD0、PD1为从功能,但不Remap,这是什么配置?从功能是哪种配置模式?

楼主:
回版主,其实我就是想知道那样做会是什么确切的状态,所谓知己知彼啊,呵呵,很多脚都有这种情形,就是选从功能,必须Reamp,因为从功能中如果不Remap,就没有对应模式了,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啊。:lol

网友C:
回版主,其实我就是想知道那样做会是什么确切的状态,所谓知己知彼啊,呵呵,很多脚都有这种情形,就是选从功能,必须Reamp,因为从功能中如果不Remap,就没有对应模式了,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啊。:lol ...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说的“从功能”是什么意思?英文是什么?

我们没有这种说法,我对应不起来呀,:L

楼主:
从功能就是管脚的备用功能,第二功能,我自己习惯叫它从功能了(相对于主功能):funk:

网友C:
从功能就是管脚的备用功能,第二功能,我自己习惯叫它从功能了(相对于主功能):funk: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按照你的习惯说,但要让别人明白才行。

再请问,它的英文原意是什么? :@

网友C:
估计你说的是“Alternate Function”,但还是请说明白为好,省得有任何歧义。

楼主:
是的,就是Alternate Function,看来我习惯自言自语,都成交流障碍了。:)

网友C:
衍生出新问题:对于100PIN(stmf100)以下的封装,5、6脚可以Remap为PD0、PD1,如果设置PD0、PD1为从功能,但不Remap,那么5、6脚将失去任何功能变成废物呢,还是其他状况? ...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怎么设置能够实现“设置PD0、PD1为Alternate Function,但不Remap”?配置哪些寄存器?

楼主:
回版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可以实现将PD0、PD1定义为Alternate Funct,没有进行Remap设置。

网友C:
按照LS的设置,那2个引脚的功能是OSC_IN和OSC_OUT。

楼主:
GPIO_Init()函数会设置GPIOx->BRR 或者GPIOx->BSRR,(实现上拉或者下拉或者初始化输出状态)
  以及控制寄存器GPIOx->CRL(模式);

楼主:
/*  @arg GPIO_Remap_PD01             : PD01 Alternate Function mapping*/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 函数设置AFIO->MAPR,可以将OSC_IN和OSC_OUT Remap为PD0,PD1

楼主:
就是说:PD0,PD1,设置为Alternate Funct,不设置对应Remap寄存器MAPR,依然是OSC功能么?

楼主:
嗯,那就这样认定吧,对于STM32 I/O口结构不是很了解,文档的图细节不够,如下图为Alternate Funct Configuration,我把PD0,PD1设置为AlternateFunct推挽输出,I/O输出驱动源被切换为Alternate Funct Output,如果没设置Remap寄存器,只是没有把PD0,PD1数据切换到Alternate Funct Output上,可是I/O输出控制并没有关闭,会不会影响到作为OSC的功能?

网友C:
Remap比Alternate Function的切换更靠近I/O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多谢版主解释,我明白了Remap是Output driver之后切换的。要是有详细点的I/O口结构资料分享就好了,没有Reamp设置切换,I/O脚是和后面的OutputDriver断开的,不管怎么设置GPIOx->CTR都没影响。
对了,所有I/O脚的Remap功能都是这样直接在I/O处切换的,还是OSC脚是这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哈,多谢版主解释,我明白了Remap是Output driver之后切换的。要是有详细点的I/O口结构资料分享就好了,没有Reamp设置切换,I/O脚是和后面的OutputDriver断开的,不管怎么设置GPIOx->CTR都没影响。
...
引用 楼主:

只有OSC引脚是这样。其他需要Remap的功能都是数字信号,它们需要使用Output driver驱动引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