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图!跪求解释啊!

楼主:
我设计采集0-5V,4-20mA的模拟采集电路,用到下边的电路,采集以后送到STM32F103RC的AD进行转换,但是老师说电压跟随器后边的电阻10k太大,我想问问哪位仁兄帮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这个电阻呢?STM32的内部阻抗按照350k计算,这个电阻不加,那采集电压的时候怎么才加啊?

采集电压的时候该怎么办啊?这个电阻值合适么?

采集电压的时候该怎么办啊?这个电阻值合适么?

网友A(2012-04-10):
如ADC输入阻搞为350K, 那么这运放基本上可以不要用,

网友B:
10k电阻太大,对于滤波电容来说0.1反应时间也慢

网友C:
10K电阻大了肯定影响输出电压啦,实际采集的电压V=350/350+10,小有影响。
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也就是说电容上的电压到达输入电压要有时间,这个时间常数就是
(10K//350K)*C,电阻大时常数大,延时大。

网友D:
你应该理解一下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他的作用就是输入相当于开路`阻抗无限大`输出又相当于短路`阻抗很小`即用它与前端隔离`以至于不论后端阻抗多小`都不用影响后端的电压`没看懂你那个10K的电阻干嘛用的`把跟随器的输出端直接接AD输入端口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STM32芯片的AD采集电压范围在2.4-3.6V,我将把0-5v,4-20mA的模拟信号通过上述电路实现,电流实现的时候与10的大电阻也没什么关系,直接采用精密电阻就可以了,在分别采集电压电流信号是用跳线即可。但是在电压采集的时候,要用到电阻分压,然后采集,就像8楼仁兄说的,我把后边的10K的电阻与前边的10K电阻串联然后将电压再经过电压跟随器,您看如何?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E:
搞不清你想干吗,这个电路就是一个4~20mA的ADC电路。这样电路先把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然后通过运放做电压跟随,然后到STM32ADC输入。运放后面其实可以什么都不接直接接入STM32(当然也可以像你当前电路一下接入一级RC低通,RC低通的值可按你采样信号的最高频率的两倍来定)。怎么一会又采集电流、一会又采集电压?

网友F:
根本就不需要运放

楼主:
谢谢啊,我要采集两路信号,精密电阻那里是用跳线设置的,采集电流时用精密电阻,采集电压时就不用精密电阻了!运放出来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入主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