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一个电磁阀保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今天从某日商那边定的夹管电磁阀到了

      没给说明书,从苏州分公司那边得到的说法是不分正负极的,所以我直接连接到在12V的直流电压下进行试验,电流大概是250ma
功率比标称的3.5W要低那么0.5W
      然后无意中发现,这个常闭型(NC型)电磁阀,在供电电压达到10~12V(几个电磁阀阈值各不相同)的某个阈值后,就会“咔”的一声,
开锁。然后将供电电压逐渐降低到0.6~1.1V的某个阈值的,才会“咔”的一声继续锁上。也就是说在开锁后(硅管通),在电压降低到某个
电压之前,管道都是通的。暂且将这段电压成为保持电压吧。
     继续实验,发现在临近开锁的阈值的时候,轻碰下A的位置,就会开锁。A这个按钮本身就是为了在没电的时候换硅管用的。
     接着在开锁的前提下,将电压降低到1.5V~2V之间,用力向上拨了一下B吐出来的那个地方,结果就锁上了,应该说明2V以下都是
临界电压。将电压加大一点,很用力的提B的位置 都是没办法提上去的,卡的很紧,怎么抖怎么拍都没变化。
     然后我再继续联系苏州分公司那边的人,结果他的说法是,这样搞可能会损坏电磁阀,但我在之前的正负极的问题里已经可以知道
他不是技术员,而是类似于销售的职业,而他在听到我这种保持电压的说法的时候,很明显是第一次听到的感觉,所以,我对他说法认定
为是因为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因此给出来的答案也是不一定正确的。

     我的一个医疗手持设备上需要用到电磁阀,而这个电磁阀供电使用的是内部锂电池升压出来的12V电源,在测试的时候,12V供电的时
候电流大概是250ma,而在3.8V左右的时候大概是60ma(由于现在在宿舍 具体数值记得不太清楚),那么只要在上电的时候使能BOOST
然后,过了1S后就关闭BOOST,使用电池直接供电保持电磁阀的状态的话,那么工作时间能从6天延长到20多天!!!
     而且,由于器件选型的时候,某些器件我没选好,直接画了原理图就丢给别人画PCB和选型了,然后那人选的MOS管可通过电流没有留有
余量,为了反之万一,只能修改电路图将两个同型号的MOS并联使用,如果按照今天设想的用法的话,就没必要了,同时降低了BOOST散热的
难度,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可惜苏州分公司的那人说,如果这样用了,导致电磁阀损坏的他们可不负责任:dizzy:另外,他们公司有自锁型的夹管阀,价格吓人的高,所以
建议我按照官方标定的额定电压去使用~
     请教下 二姨家的大虾们,我这样用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啊,你们用的电磁阀上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B:
很正常,铁芯电磁铁都有这个现象,磁滞廻线,硬磁/软磁材料都有,多少而已。
如果有省电需求,可以考虑加Boost,可靠动作后适当降额驱动,以俺的经验可以降60~70%。但一定要注意:额定电流才能得到额定的机械保持力,过分降额使用时机械保持力可能会进入临界状态,可能会造成动作不可靠。

网友C:
楼主所述现象完全正常。
直流电磁阀动作电压高,释放电压低,这是电磁阀结构决定的。因为电磁阀动作后,铁芯吸合,磁路变短,磁阻变小,维持吸合状态需要的电压自然较低。

楼主是不是想12V吸合,低电压保持来降低功耗?其实早有这样的电路,实现不难。
问题是,1、保持力减小,抗振动能力减弱。这个需要用户仔细校验。
       2、最大的问题,任何情况下,只要铁芯意外释放(比如外力作用,线圈意外断电),较低的保持电压就不能让铁芯吸合了。用户一定要处理好这种异常情况。

自锁型的夹管阀其实是很好的选择,国内大厂的应该可以用。

低电压供电损坏电磁阀可能性很小,除非现场强烈振动,使得这个电磁阀在线圈通电状态下铁芯频繁吸合、松开,最终导致机械部分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降低电压不会出现电磁阀损坏的现象吧,我觉得就算进入临界状态也不应该导致电磁阀损坏的啊

网友C:
如果没有强烈振动,就不可能损坏

楼主:
据我的测试,只要在从12V开启后,将电压降低到2V以上就能完全的卡死,不管怎么拍打,怎么用力提或者按都没办法从开启状态脱离。
既然是已有的思路,那么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lol
再做下老化的试验,如果出现临界电压随着老化逐渐提高的话,就完蛋了

网友D:
因为吸合后,气隙减小,磁阻大大降低,磁通量反比正加,也就是说,吸合过程形成滞环,即大电流吸合,小电流辞放,继电器也是如此

楼主:
跟磁棒的位置有关吧,对电磁阀的内部架构也不懂~
结贴了

网友E(2012-06-13):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正遇到相同的问题,不知可以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E:
电磁阀12V电压启动,而保持电压仅需2V左右,之前用的mos管发热厉害,请问你是怎么控制的,我的qq:598401477

网友F:
11# miao1986 哈哈,给翻上来了,我的电磁阀是锂电池+BOOST电路驱动的,禁止BOOST之后电压自然就降低到3~4V了

网友E:
楼上可否介意上个电路图呵呵

网友F:
13# miao1986 在宿舍呢,公司里的内部图纸需要审核才可以发布到网上去,所以是没有的
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东西,就参考TI的TPS61085数据手册里的基本设计(由于帮我LAYPUT的人不懂画电源,甚至PCB也是照抄TI的手册的~~),使用单片机控制TPS61085的使能端就可以了,在需要打开电磁阀的时候
首先单片机通过N型MOS管连通电磁阀的地线,然后使能TPS61085的使能端,就会输出一个12V的电压,接着在电磁阀吸合后,禁止TPS61085的使能端,由于电磁阀的和地线还是连接的,电磁阀两端降低到电池的电压。
单片机通过PC817光耦间接控制N型MOS管和TPS61085的使能端。
不懂MOS管驱动和光耦用法的百度下~

网友G:
电磁铁降压保持,唯一的问题是可靠性会低些。并不会降低电磁铁的寿命,反而延长寿命。

网友H:
电磁铁的特性:“吸力与电流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知道了这个所以楼主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如果电磁铁吸合时间比较长,从减少发热的考虑出发,一般会采用“大电流吸合小电流保持”的方法。只是驱动会相对比较复杂些。所以一般小型的或发热不严重的就不考虑了。

网友I: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不把 型号什么的给标注好吗???难道让画PCB的去选择???

网友E:
呵呵,大体明白了,和我们之前的设计思路一样,只是我们不用电池,用的两个继电器

网友F:
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不把 型号什么的给标注好吗???难道让画PCB的去选择???
引用 网友I:
你是怎么知道我原理图上某些型号不是我选的:loveliness:
大部分的型号当然是要标注的,不过那段时间有点忙所以MOS管我就告诉了那人到哪个厂家的网页上找和主要的参考参数,就让他去找了

网友J(2016-11-15):
请问如果是交流电磁阀,是否同样有保持电压比动作电压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