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桥式自激振荡电路不能正常产生振荡

楼主(2012-04-10):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按照下图搭了一个RC桥式振荡电路,却发现不能够正常工作,有几点奇怪的地方如下:
1、我想要产生约50KHz左右的频率,于是选择参数R1=R2=33K,C1=C2=100pF,按照公式计算f=1/(2piRC),计算出来应该是48.253KHz,但是实际上出来的频率却是4KHz左右,我把R1,R2改到3.3K,频率也差不多一样,不是想像中的10倍。
2、按照理论,R4要大于等于2倍R3,电路就会起振,但是我选R3=22K,R4=68K的参数时,电路不起振,非要R4是R3的十几倍时才起振,并且波形也不稳定。而且在调节R3R4的过程中,输出频率竟然会改变,输出频率不是只跟公式f=1/(2piRC)有关吗?
3、R3、R4这两个电阻如果比值确定,要选多大的电阻呢,是M级的,还是K级的?

网友A:
运放改用双电源。
此外,该电路没有稳定振荡幅度的部分,并不能产生正弦信号,起振后只能得到梯形波。

网友B:
这个对信号的貌似不大影响

楼主:
maychang,我最开始是像下图这样有加两个二极管做稳定振幅的,后面不成功,怕这两个管有影响到才去掉的。
还有这个电路的运放是必须用双电源才行吗,因为我的电路只有单电源。

网友A:
这样的稳幅电路太简单,输出波形谐波失真比较大。
可以用单电源,但需要加偏置电路,反而麻烦。还是用双电源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