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引起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最近碰到一个极品开关电源,给电路板供电,用JTAG给cpu下载程序失败,以前买的其他开关电源都木有问题,下面是我的电源滤波电路,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用其他电源供电往cpu下载完程序后,用这个极品电源供电cpu工作时不会复位,那我的理解是极品电源只对JTAG下载程序时有影响,JTAG的TCK引脚频率我测得是1.56M)

楼主(2012-04-10):
大家都没遇到这种问题吗?我用一根30cm左右导线一头接+6v的地线,另外一头悬空,就好了,奇怪...

网友A:
光从原理图是看不出问题的,关键还要看PCB布局和走线。

网友B:
可能是电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电路上没有电感,你说的是开关电源里面的电感吗?

网友C:
楼主电路是个稳压电路不是什么滤波电路,而且你的D5和D6用法不对,二者保留一个即可。至于复位问题,楼主没有说清楚复位条件,如果是干扰问题,用示波器看看电源输出。要注意的是,输入侧带有Y电容的开关电源,其接地端必须可靠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