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问题:如何对轮流检测引脚状态

楼主(2012-04-10):
菜鸟提问 不要笑话

题目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在这里解释一下
做一个小东西,要轮流检测P1口的8个引脚,出现需要宽度的脉冲就进行操作
问题是如何实现对8个脚的轮流检测,而且编程不想重复8次,
检测引脚能不能设置成一个变量,通过变量加1的方式来改变检测的脚?
或者其他的方式也行,用C语言该如何编写?

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不用切换的话,可以同时读取,将P1设置为输入口,就可以直接读P1,每个脚上的状态都能读到

楼主:
需要切换的,每个引脚检测不同设备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