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校准内部时钟问题

楼主(2012-04-10):
看手册说是把lsi连到time5的通道4上,我想请问一下lsi是在内部,time5的引脚在外面怎么连,那么内部需要的寄存器(如时钟和复用io)的值该怎样设。
谢谢!

网友A:
STM32F10xxx参考手册 v10 中文翻译版   58/754
LSI校准步骤如下:
1.  打开TIM5,设置通道4为输入捕获模式;
2.  设置AFIO_MAPR的TIM5_CH4_IREMAP位为’1’,在内部把LSI连接到TIM5的通道4;
3.  通过TIM5的捕获/比较4事件或者中断来测量LSI时钟频率;
4.  根据测量结果和期望的RTC时间基数和独立看门狗的超时时间,设置20位预分频器。

楼主要仔细看手册哦

网友B(2012-09-07):
独立看门狗的硬件模式和软件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明白了,硬件看门狗就是让独立看门狗一上电启动就自动运行,这就是所谓的“硬件看门狗”。
如果通过向IWDG_KR写入0xCCCC来启动看门狗,就是软件看门狗。

网友C(2014-03-07):
stm32f103RE有LSI校准的功能吗,为什么我按手册配置好了定时器,可是老是不进定时器中断
void TIM5_ConfigForLSI(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 Enable TIM5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 Deinitialize the TIM5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
  TIM_DeInit(TIM5);

  /* Configure TIM5 prescaler */
  TIM_PrescalerConfig(TIM5, 0,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Connect internally the TM5_CH4 Input Capture to the LSI clock output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5CH4_LSI, ENABLE);

  /* TIM5 configuration: Input Capture mode ---------------------
     The LSI oscillator is connected to TIM5 CH4
     The Rising edge is used as active edge,
     The TIM5 CCR4 is used to compute the frequency value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8;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5, &TIM_IC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10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5, ENABLE);

  /* Reset the flags */
  TIM5->SR = 0;

  /* Enable the CC4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CC4, ENABLE);
}

网友C:
楼主的LSI校准调出来了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