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下图差分电路上C19,C20两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4-10):
补充一下传输的是1M的信号

楼主:
自己顶啊,老师说起低通的作用,增大容值可以减低通频带,我还是弄不明白:'(

网友A:
就是一个隔直电容。r24/25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另外这个阻容组合也提供一定的高通作用,滤波不是主要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确定你们老师说这电容是“低通”作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确定你们老师说这电容是“低通”作用?
引用 网友B: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