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7c67300如何芯片使用

楼主(2012-04-10):
我是新手,大菜鸟一只,现在要做一个单片机(其实是fpga里装了一个microblaze核)和计算机之间借助cy7c67300互相通信```但是之前由于没有接触过这类芯片的开发``求助高手指导一下,配置这个芯片的步骤``是不是需要进行编程呢?还是只要进行寄存器设置就可以使用?如果是那又如何配置呢```捣鼓了一周了啊,网上资料实在甚少

网友A(2013-02-28):
Cy7c67300主控芯片和FPGA通信主要通过HPI接口,HSS,SPI和GPIO口,使用HPI能实现16MB的通信速率,HSS和SPI较低,而使用GPIO速率为2MB。本人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些通信方式,使用HPI通信,在FPGA端最好搭建MCU,本人搭建了MicroBlaze软核,其实搭建软核并没有费用多少FPGA资源,大概两千个slice足够了,需求也因人而异。

这款芯片国内使用不太多,本人提供Cy7c67300和FPGA通信的参考设计,包括Cy7c67300和USB硬盘、IDE硬盘通信,Cy7c67300和PC机通信的Windows Driver,支持二次开发。
提供两套固件程序:
固件1:用于67300和PC通信,67300和FPGA通信。适合从PC机传送图像数据到电路板上的DDR及FLASH等存储器。
固件2:用于读取USB硬盘,可以读取指定文件,然后将指定文件发送到FPGA端。适合从U盘将指定文件传送到电路板上的DDR及FLASH等存储器。

同时提供PC机端开发的调试软件,用于发送数据文件。

联系方式13381372868,13811400760,zhaigf044@126.com, QQ1473122322,  401410294欢迎交流

网友B(2014-11-04):
楼主,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请问你做出来了吗?能否交流一下?1096229368@qq.com

网友C(2014-12-29):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请问你做出来了吗?能否交流一下?1096229368@qq.com  ...

你上位机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