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读写内部flash的例程?f350

楼主(2012-04-10):
另说说如何通过烧录软件写flash的数据?仔细的讲解下  网上的资料很少啊 !是通过下图这里 写吗?

楼主:
网上咋找不到相关的教程呢!

网友A:
这还要什么教程,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L 这白问了 没有回答的~

网友B:
找新华龙的FAE解决,他们肯定有例程...

网友C:
怎样写内部flash看规格书,规格书中有告诉你怎样一步一步写。
怎样读就不用别人告诉你了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用,小弟新手,想知道已经写到开发板flash中的程序怎么读出来,求教。求具体步骤,拜谢!

网友C:
只能读出BIN码(没加密的话才能读出正确的数据,加了密的话就不用读了)。
用什么工具写进去的就用什么工具读出来。
Silabs IDE下,TOOLS选项下“Upload memory to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