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能和无线路由通信吗?

楼主(2012-04-10):
NRF24L01能和无线路由WI-FI通信吗?

网友A:
呵呵,你真以为频率一样就能通讯呀,NRF24L01的调制为GFSK,而wifi(IEEE 802.11n)用的是OFDM with PSK。而且就算你买到了wifi的物理层(NRF24L01只是一个物理层芯片),你打算自己写wifi的链路层??
要和wifi通,驱一个无线网卡不就行了,不要抢人家饭碗,呵呵。

网友B:
调制方式不同,2.4GWIFI类似DS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