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到底是干嘛的

楼主(2012-04-10):
我就想问一下负反馈的C33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事微分,积分,滤波,相位补偿防自激。
我就迷茫了,没有电容我知道就是一个放大作用,但是多了电容就不明白了,我比较倾向于相位补偿,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所以到这里来麻烦各位大虾

楼主:
木有人帮我吗:Q:Q:Q

网友A:
不知道漏电线圈是什么东东,看电路结构来说先滤波,再整流、滤波得到直流电压后进单片机AD采集。电容的作用应该是滤波。相位补偿好像很少用到这么大的电容。

楼主:
漏电线圈就是一个市电的感应线圈,

网友B:
高频滤波

网友C:
我猜应该是低通滤波吧

网友D:
低通滤波,5L的高频滤波是什么意思?

楼主:
饿又乱了,我到底是相信高频呢还是低频呢

网友E:
滤掉高频干扰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运放的实质还是放大而已,电容只是滤波。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的指点
但是我又有了问题那么这个滤波电容为什么不直接在运放输出端接地滤波,而是并联到反馈电阻上去呢

网友F:
有源低通滤波

网友G:
滤波也好 补偿也好 只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说法

网友H:
相当于一个积分器`等同于低通滤波器`

网友I:
二阶补偿电路。

网友J:
说白了就是起到低通滤波,换个理解方式就是加了积分成分,当然也能起到消除自激防止振荡的作用,你把传递函数写出来一看就知道了,直流增益是个常数,交流增益与这个电容关系就比较大了,咱们简单的定性分析,这个电容对交流信号来说是有阻抗的,而且频率越高阻抗越小,也就是频率越高反馈电阻(频率的函数)Rf(f)越小,增益越小,起到抑制高频干扰噪声等等信号的作用,也就是起到了低通滤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