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点流水灯电路,帮我看看有哪些错误的地方

楼主(2012-04-10):
(无正文)

网友A:
点LED灯没有必要用ULN2803,你用1K限流电阻直接接IO口就好了

楼主:
如果不用ULN2803,单片机的I/o口能支持这么大的电流吗?谢谢

网友B:
单片机I/O口点个灯亮,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C:
单片机那么多脚空着~

网友D:
51的不行吧,avr的直接点LED没问题

网友E:
点个LED,1~2mA足够亮了
51输出几个mA的能力还是有的

网友F:
这电路图应该说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楼上,Altium Designer

网友G:
R20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