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只是共模干扰?

楼主(2012-04-10):
看了些资料,资料上总讲eft的本质就是共模干扰,无论eft信号是加在电源线哪端(这里仅讨论电源端的eft测试)。对火线和零线同时打eft时,是共模干扰这个可以理解,可是单独对火线或者零线打eft时,eft信号只是加到火线或者零线单独一端上,应该是差模干扰才是啊。求正解~

网友A:
平直导线的电感量比较大,1米长1mm直径的电感量是1.35uH, 信号的高次谐波分量会产生较大压降,会通过N/L间的分布电容串到另一条线上去,形成共模干扰;而基波则主要形成差模,低次谐波则差模共模混合。

楼主:
谢谢2楼的解答。那我想请问下单独对火线或零线打eft时,干扰以什么为主,差模还是共模?虽然共模干扰比差模更难处理,但我还是认为单独对火线或零线打eft时应该以差模为主吧。

网友A:
2楼所叙即为只打一根的情况。差模容易吸收,因为一般X电容都比较大,若为开关电源,整流桥后还有电解。
两根都打的则基本为共模,幅度较高,基本上由共模电感杠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