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ink提示Fatal error: Communication timed out 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2-04-10):
买了一个jlink v8(D版),用卖家配的光盘里的驱动,iar 6.2提示找不到dll。
于是上官网下了一个4.44d的驱动,安装后iar倒正常了,但是jlnk提示:

Fatal error: Communication timed out: Requested 1 bytes, received 0 bytes !   Session aborted!

听过最新版的驱动会把非原版的搞死,请问是不是这样呢?还有救吗?

楼主:
重新下载了4.42A的驱动,现在不提示timed out了,iar单击调式时提示

“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 retries. Retry?”

该如何查找故障呢?(是不是用4.44d升级固件升死了?)

网友A:
不挂的, 就是干扰或者连接脱开导致的. 重新进入调试方式又可以了.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2013-01-20):
头疼的问题

网友C(2013-09-09):
我也遇到了,还没有解决啊~~~:Q

网友D(2015-12-22):
我的也是啊,有没有好心人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E(2018-12-01):
调低JLINK时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