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EZ-USB FX2的端点状态标志位EP2468STAT?

楼主(2012-04-10):
首先是参考的一些固件程序中在判断某个端点状态时,使用的语句都是:
if(!(EP2468STAT & 0x20)) //是不是表示EP6端点不满的时候执行if中的语句?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 & ***)的形式?另外以上面的语句为例,其它端点的状态不也会影响判断的结果吗?比如EP2468STAT = 0x21时,表示EP6端点满,EP2端点空时,最终判断出的结果不也是1吗?
另一个问题是EP2468STAT这个寄存器可以按位访问吗?就想之判断其中的某一位是不是1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