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SMT代焊,一个点是怎么算?

楼主(2012-04-10):
现在小批量SMT代焊一般是什么价格?一个电阻算几个点?一个电容算几个点?一个二极管算几个点?一个三极管算几个点?一个芯片算几个点?
一般有发多少物料给他们?有些芯片可贵了,掉了几个就亏了

网友A:
1. 现在上海松江 0.015~0.018元/点
2. 一个焊点就算1个点.IC电路脚多的按25%算点.
3. 阻容等元件按盘发,按批次记帐,不足了就补.
4. 价值高的精确到只.

网友B:
珠三角的行情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