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STM32中SDIO+DMA模式的中断设置问题

楼主(2012-04-10):
我的程序每次在写扇区函数(SD_WriteBlock())中卡死!
else if (DeviceMode == SD_DMA_MODE)
  {
    SDIO_ITConfig(SDIO_IT_DCRCFAIL | SDIO_IT_DTIMEOUT | SDIO_IT_DATAEND | SDIO_IT_TXUNDERR | SDIO_IT_STBITERR, ENABLE);
    DMA_TxConfiguration(writebuff, BlockSize);
    SDIO_DMACmd(ENABLE);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TC4) == RESET)
    {}
//    while ((TransferEnd == 0) && (TransferError == SD_OK))
//    {}
    if (TransferError != SD_OK)
    {
      return(TransferError);
后来测试发现是一直没进去中断函数;
但是我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已经加入了
void SDIO_IRQHandler(void)
{
  /* Process All SDIO Interrupt Sources */
  SD_ProcessIRQSrc();
}
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教

    }

楼主:
似乎设置SDIO中断时回出现"SDIO_IRQn" is undefined,在stm32f10x.h里面设置了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define STM32F10X_HD
#endif
仍然"SDIO_IRQn" is undefined

网友A(2013-02-07):
你弄个好了吗?我也是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B(2013-04-12):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C:
楼主这一块的问题搞定了没   呵呵   真的还不错   呵呵

网友D(2013-09-17):
很可能是卡的问题,买了张扩容卡,怎么弄都 不行,和LZ一样,换张卡就行了,具休原因还不是很清楚,SD卡既然能被初始化,应该可以被正常读写的,但是不行可能是不良商家阉割了SD卡部分功能,也可能是FATFS本身忽略了一些 问题

网友E(2015-04-13):
坑爹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LZ解决了没?

网友F(2015-07-21):
求答案,我的DMA中断进去了,SDIO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