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刷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应用是定时器初设一个时间,然后在定时中断内再决定下一个定时的时间。之前用AVR时,感觉刷新定时值时非常方便。
如果是STM312在中断内还要再重新初始化定时器么?最简便的方法更新定时器是?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使用溢出中断作为定时,可以在中断里重新往重装载寄存器写新的定时期限,无需重新初始化定时器。

直接写新的ARR值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ARR的写操作,有ARPE这个位来控制是否写操作是buffered的。即直接写入有效寄存器;还是仅写入影子寄存器,在UEV时才再拷贝到有效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