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如何检测?

楼主(2012-04-10):
USB2.0通过DP脚上的电阻来分辨高速还是低速设备。
那么USB3.0 host如何区分是2.0还是3.0的设备呢?
另外,USB3.0工作时是不是DP/DM上不走数据的,只在TX/RX差分线上走?

网友A:
USB3.0有单独的收发线,是全双工的。USB2.0是半双工的,同一时刻只能单向传输。

网友B:
USB3.0工作时是不是DP/DM上不走数据的,只在TX/RX差分线上走?
-> 是。我试过把DP/DM割断,USB3.0照样工作。

USB3.0 host如何区分是2.0还是3.0的设备呢?
-> 用DP/DM检测2.0,用Tx+/Tx-检测3.0,如果都检测到了,那么用3.0。

楼主:
3楼:
在Tx+/Tx-上如何检测是否接了设备?是先检测2.0再检测3.0,还是反过来的顺序?非常感谢!

网友B:
先检测哪个我也没仔细看规范
检测方法大致上是周期性向外发送信号
通过信号的反射来检测是否有设备连接
有设备和没有设备负载阻抗不一样
信号反射率就不一样
更具体的就要看规范了

网友C:
其实差分信号检测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3-28):
请问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在枚举的时候检测吗?如果在3.0工作过程将Tx+/Tx-断开是否自动切到2.0?
检测我的设备usb3.0功能是否工作正常怎么实现?

网友E(2013-12-30):
同问,是不是主机通过TX+/TX-发出信号,然后检测RX+/RX-是否能收到返回的信号来判断USB3.0差分线是否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