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待机模式怎么让SPI口状态不变化?

楼主(2012-04-10):
我使用SPI口与NRF24L01通信。
1、初始化NRF24L01和MCU的IO口相关的
2、把NRF24L01进入掉电模式,此时NRF24L01只有1uA电流
3、配置STM32F100RB进入待机模式,MCU电流大概在4-5uA。此时,NRF24L01的电流马上上升到500-800uA.

我问过NRF24L01的厂家,他说是如果进入NRF24L01掉电模式,NRF24L01的IO口不能变化,否则能就影响了。

所有,有什么办法可以把IO的状态锁定吗?让MCU的IO口进入待机后,维持和进入之前的一样状态?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进入待机模式后所有的I/O端口都处于高阻态,要想保持端口状态,需要使用外部的上拉或下拉。

楼主:
这个上拉,下拉的电阻需要多大?我用的低功耗方式,要尽量省电。

网友A:
这个上拉,下拉的电阻需要多大?我用的低功耗方式,要尽量省电。
引用 楼主:

一般10K左右即可。待机模式下,因为端口处于高阻态,上下拉电阻上是不耗电的。

楼主:
谢谢您

上拉到VCC,应该会有电流消耗的。比如3.3V/10K=330uA。我自己先试试看,谢谢。

网友A:
谢谢您

上拉到VCC,应该会有电流消耗的。比如3.3V/10K=330uA。我自己先试试看,谢谢。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10K电阻的另一端接地,你的计算没有错。但是10K电阻的另一端接的是I/O端口,怎么会有电流呢?

楼主:
在通向MCU的IO,当然不会消耗电流。
不过这时,IO同时也连接着NRF24L01,这个可以把电流导入到地,从而产生了电流。

我的理解没错吧。谢谢。

网友A:
在通向MCU的IO,当然不会消耗电流。
不过这时,IO同时也连接着NRF24L01,这个可以把电流导入到地,从而产生了电流。

我的理解没错吧。谢谢。
引用 楼主:

你是说NRF24L01的引脚与地短路,可以把电流导入到地?

如果是这样,说明你的这个NRF24L01坏了!

楼主:
我的NRF24L01的IO是好的话,接到VCC,完全不会消耗电流?我再问问我们供应商。

楼主:
还有个问题。比如我的IO口通过10K电阻上拉到VCC.IO通信是否能正常,他还有低电平方式吗?

网友B:
:)
上下拉是不会影响到电平变化的。。。它只是个弱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