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压调节和pwm调节

楼主(2012-04-10):
除了pwm效率高之外,还有哪些优缺点。
因为现在想决定用哪种方案,不知道如何选择

这两种方案 从调节精度上讲 ,哪种高一些? 一样?

假设电路其他软硬件环节都一样。

不是用在开关电源上。 准备用在电机控制,或者温度控制上。

这2种方法有什么优缺点? 最关心精度问题

楼主:
假设电路其他部分软硬件 精度都做到理想情况了

网友A:
没看懂你要干什么

网友B:
在电机控制,或者温度控制上。
用 PWM 是必然的.

网友C:
PWM用在APF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温度控制上,用pwm是必然的????

用线性电压调节不也一样?

你是从效率上考虑的? 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

网友D:
用PWM来驱动电机,那必须的啊!如果是做加热的话、方式很多!

楼主:
驱动电机,假设不要求考虑效率问题,也没必要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