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汉,给我点意见,谢谢了,请看图!

楼主(2012-04-10):
STM32芯片的AD采集电压范围在2.4-3.6V,我将把0-5v,4-20mA的模拟信号通过上述电路实现,电流实现的时候与10的大电阻也没什么关系,直接采用精密电阻125就可以了,在分别采集电压电流信号是用跳线即可。但是在电压采集的时候,要用到电阻分压,然后采集,我把两个5.1k的电阻进行串联串联然后将电压再经过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后边直接接入芯片,大家不知有何见解,很着急,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各位朋友帮我哦!

网友A:
怎么又发了一份!

网友B:
你这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要看一下线性区域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Ra8到底采集的是电压或者电流?楼主“将把0-5v,4-20mA的模拟信号通过上述电路实现”的上述电路是什么电路?楼主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太懂。真是费解。楼主能不能再准确地叙述一遍。

网友C:
STM32芯片的AD采集电压范围是:2.4-3.6V。
楼主把 0-5v、4-20mA的模拟信号通过上述电路实现AD采集。
采集电流信号的时候,(什么)与STM32芯片IO的高输入电阻没什么关系。直接采用125欧的精密电阻(做什么)就可以了。
在采集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时,用跳线切换即可。
但是在电压采集的时候,要用到电阻分压,然后采集,把两个5.1k的电阻进行串联然后将分压经过电压跟随器,电压跟随器输出直接接入STM32芯片的IO。
————————————————————————————————————————————————————————

大家不知楼主何意,很着急,希望楼主解释清楚。谢谢了!

网友D:
运放输出肯定不能直接接电容了,可能会自激的。

网友E:
运放去掉,直接电阻取样(电流输入时),再电阻分压滤波。

楼主:
我想用这个运放呢。。。。该怎么办呢?运放直接输出接在主控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会产生自激么?三级以上的运放才会产生自激吧

网友D:
跟随器才是运放最不稳定的解法。

网友F:
楼主在电容前串个1K电阻就行。运放接电容负载时要格外小,
会降低相位裕度,导致运放不稳定甚至振荡

楼主:
谢谢,可是串联1k的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有什么说法没有啊?大侠,非常感谢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也不一定是这个数。原则是不影响输出电压,另一方面就是不至于使运放振荡。
可以几十也可以几百。你可以自己调试下,运放不振荡就行。

网友G:
溶性负载

楼主:
恩,好的,谢谢了,我想问一下,我要是去掉后边的电阻和电容,信号直接电压跟随器出来进芯片可以不?那样子的话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了。

网友H:
我觉得运放直接使用差分的最好了!

网友I:
跟随输出串个100欧姆电阻,不会自激,1K太大了。STM32AD口内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