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光电隔离芯片的问题!很急用!谢谢大家!

楼主(2012-04-10):
在采用光电隔离芯片的时候,用来与STM32芯片进行连接,当采集数字信号后,经过4N25连接至主控芯片,这里在连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光电隔离芯片与主控DA的一些参数的匹配?有哪些参数呢?可以详细帮我说一下么?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网友A:
为了得到更高的速度,前端最好采用拉驱动(降低二极管结电容充电时间);在输入和输出端再做些抗干扰和保护;云云。如图所示:

楼主:
大侠,经过HCPL以后做一些处理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