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 UDP协议

楼主(2012-04-10):
stm32F103ZET6 DM9000A调试的时候一直发送不出去.....
while((ior(NSR) & 0x0c)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老等不到....
ior的原函数:
uint16_t ior(unsigned char reg)
{
//    delay_us(20); // 写寄存器地址
    index_add = reg;
//    delay_us(20);
    return data_add; // 读数据
}
想实现UDP协议的数据传输,求民间高人指点,奔溃了....

PS:1.我看的UDP协议都木有用到什么API回调函数什么的,有API回调函数的是什么呢?

       2.协议一定要规定客户端和服务器吗?

楼主:
发出去了....可能现在还不能叫发出去,抓包软件抓到了板子向PC发的UDP包,只是....

只是,抓包软件只能识别UDP包的前面一些信息,目标MAC啊,原MAC啊,剩下的信息就不能识别了....

利用抓包软件单方向的只保留 板子到PC 的通信,结果却没有包出现,说明UDP是发不出去的。

又没思路如何去做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协议啊?慢慢来,别灰心

网友B:
这一块的软件是比较复杂,得慢慢研究。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移植现成的TCP/IP协议?

楼主:
用的是UDP协议....既不是LWIP也不是UIP...包含一些以太网头部,IP头部就可以了,我都不知道我的是什么...T-T“
谢谢回复~
3# 337zha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脑子笨...好头疼,谢谢鼓励~

楼主:
老哥,我也想直接移植....木有那本事。谢谢回复~
5# beyond696

楼主:
请教下老哥,有通信协议的两端非得指定服务器和客户端吗?
我指定A发B不就完了吗,求指点啊~
5# beyond696

网友D:
DM9000底层是用什么平台写的?  这个要 for debug才知问题在哪`````

网友E(2013-01-02):
S3C6410、S3C2410、S3C2440、S3C2450、S5PV210、FPGA、STM32、LPC2442、LPC2412、LPC2xxx 系列CPU & MCU.
嵌入式系统扩展网络接口方案,DAVICOM芯片供应商。
提供完整的软件及硬件设计方案,全套uIP , lwTCP/IP协议栈源代码。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