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体温计!!!!求助!!!!

楼主(2012-04-10):
请问现在市场上红外测体温的测温枪用的是 ‘热释电’还是‘热电堆’的传感器多一点,50分求助了!

网友A:
耳温枪
目录
耳温枪概述 人体恒温位置 测量原理 耳温枪的国际标准 耳温枪的困境 注意事项耳温枪概述 人体恒温位置 测量原理 耳温枪的国际标准 耳温枪的困境 注意事项展开

编辑本段耳温枪概述

  耳温枪是属于非接触遥测式(虽然也许还不到一公分)的温度测量仪,它是利用检测鼓膜(相当于下视丘)所发出的红外线光谱来决定体温,根据黑体辐射理论,不同温度的物体所产生的红外线光谱也不同,利用可以精准到0.1℃的温差电堆(Thermopile)红外线侦测器,再以微计算机转换读数而显现出来。
编辑本段人体恒温位置  大脑深部有一个地方叫下视丘,里面有一个支配人体恒温的「定点」( set-point)构造,下视丘同时也是人体温度的中心点。当人体发烧时,也就是「定点」接受一些巡回在血流的发炎性化学物质之后调高的结果,所以下视丘是人体体温最早上扬的地方,而供应耳膜与供应下视丘的血流恰好互有交通,因此用耳膜温度来反映人体的温度最为适当,同时耳膜也是可以最早侦测到人体是否有发烧的地方。

编辑本段测量原理1.红外测温原理  物体处于绝对零度以上时,因为其内部带电粒子的运动,以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形式,向外辐射能量,波长涉及紫外、可见、红外光区,但主要处于0.76~3μm的近红外、3~6μm中红外、6~15μm远红外区。物体的红外辐射能量的大小及其按波长的分布与它的表面温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对物体自身辐射的红外能量的测量,便能准确地测定它的表面温度,这就是红外辐射测温所依据的客观基础。 2.红外测温仪的工作过程  红外测温仪由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信号放大器及信号处理、显示输出等部分组成。光学系统汇集其视场内的目标红外辐射能量,视场的大小由测温仪的光学零件以及位置决定。被测物体辐射的红外线首先进入测温仪的光学系统,再由光学系统汇聚射入的红外线,使能量更加集中;聚集后的红外线输入到光电探测器中,探测器的关键部件是红外线传感器,它的任务是把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从光电探测器输出的电信号经过放大器和信号处理电路按照仪器内部的算法和目标发射率校正后转变为被测目标的温度值。 3. 耳温枪的原理  人体鼓膜的辐射能量主要出于6~15μm区。
  耳温枪通常使用热电堆传感器,此传感器包含了上述的光学系统、光电探测器---热电堆、热敏电阻。
  通过热电堆传感器,检测人体鼓膜的远红外6~15μm的辐射强度。这一测量结果是相对量,即所得结果与被测物的辐射强度和热电堆本身的温度相关。
  而热敏电阻则用于测量热电堆本身的温度。
  通过计算辐射强度及热电堆本身的温度,即可得到被测物的温度。 4、耳温枪测温原理框图  a、普通耳温枪原理框图

  b、金亿帝专利技术之耳温枪原理框图

编辑本段耳温枪的国际标准1、目前国际上有以下几个主要标准  1、中国国家标准:GB T 21417.1-2008 医用红外体温计
  2、欧盟标准:EN 12470-5-2003
  3、美国标准:ASTM E 1965-1998 R2003 2、主要标准的比较  中国国家标准的温度测量精度检测方法为:
  在测试前,体温计应在实验室条件下((23 ± 2) °C/(50 ± 20) %.)至少稳定30min, 如果制造商另有规定,稳定时间可以更长。
  在35 °C ~ 42 °C的温度显示范围内,黑体温度其间隔大致相同的三个温度点,若有需要,可适当增加测试点。体温计应在每个和体温度下个测量3次,每次测试读数后都应更换新的一次性探测器保护罩(若有)。
  每次读数的测量误差应满足:±0. 2 °C
  欧盟标准的温度测量精度检测方法为:
  Conditions of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for testing an IR ear thermometer with a black body for each of three black body settings
  温度Operating Temperature (°C) 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 (%)
  16 to 18 less than 50
  16 to 18 80 to 85
  24 to 26 40 to 60
  33 to 35 less than 25
  33 to 35 80 to 85
  美国的温度测量精度检测方法为:
  Conditions of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for Testing an IR Thermometer with a Blackbody for Each of Three Blackbody Settings
  温度Operating Temperature 相对湿度 Relative Humidity (%)
  16 to 18 °C (60 to 65 °F)* less than 50
  16 to 18 °C (60 to 65 °F)* 90 to 95
  24 to 26 °C (75 to 80 °F) 40 to 60
  38 to 40 °C (100 to 104 °F)* less than 25
  38 to 40 °C (100 to 104 °F) 75 to 85 3、标准评说  从上述的检测方法可以看出:
  美国标准最严,主要体现在环境湿度上。
  欧盟的稍微松一点,也只是环境湿度的要求上比美国标准窄了一点。
  但中国国家标准最松。
  从这些标准上来看,红外耳温枪即便通过了中国国家标准,也不一定准确!
  因为中国国家标准只规定了验证((23 ± 2) °C/(50 ± 20) %.)这一环境温度点以及这一很窄的环境湿度范围。
  但中国国家标准给出的耳温枪使用环境温度为:16 °C ~ 35 °C。这就意味着,除了((23 ± 2) °C,标准规定的16 °C ~ 35 °C范围没有得到有效验证。
  这正是中国国家标准应该修改的地方。
编辑本段耳温枪的困境1、为什么耳温枪准确测量体温比较麻烦  耳温计本身的允许误差,通常在36-39℃范围内为±0.2℃,高于39℃和低于36℃时为±0.3℃。使用时,不正确的使用也会带来额外的误差。如耳道内的大量耳垢,会带来误差。测量时由于耳温计塞住耳孔,耳孔内温度场会发生变化,测量时间过长示值就会变化。重复多次测量时,如果测量间隔不合适,每次读数也会不同。 2、值得信赖的耳温枪品牌选择  尽量选择正规,可靠,服务网点齐全的品牌。

编辑本段注意事项  使用耳温枪的注意事项
  (1)最好每次使用都用新的「外膜套」,没有足够「外膜套」用保鲜膜也可以,不过比较麻烦。
  (2)枪头越深入越好,但不要造成不舒服。
  (3)测儿童时最好将耳朵轻往后上方拉(将耳道拉直)。
  (4)最好两耳均量,甚至单独一耳测三次,取最高值(因为两边可能有0.1℃~0.3℃的误差)。
  (5)刚刚才曝晒太阳过久或运动,要避免测量,否则可能测量值较实际温高

词条图册更多图册

词条图片(5张)

楼主:
谢谢2楼,3楼,测耳温的是用热电堆,那测额温的呢?烦请指教!

网友A:
一样的东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