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别再关注**了,帮我看看ri究竟等于Rb+rbe还是等于Rb//rbe

楼主(2012-04-10):
1、如图,A点和B点分别短路,ADC采集噪声值。A短路为高速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短路,B短路为为开关混频器的输入短路,DDS提供本地振荡,500kHz,混频之后的滤波器为中心频率为5Hz的带通滤波器。按道理,应该B短路的采集值小于A短路的采集值,但实际不是,B短路的采集值明显大于A短路时的,数倍。

2、A点短路和A(及地)通过同轴电缆接信号发生器,发现接信号发生器时,采集的噪声值明显小于A点电路时的噪声值。信号发生器的关断拔了电源线也是如此。如果A(及地)接示波器的输入端也是这样。很奇怪!

网友A:
1.  如果B点对地短路混频器输出:500KHz+0, 500KHz-0及其谐波。由于这些频率与5Hz带通相差甚远,所以,5Hz带通输出信号幅度非常小。
如果A点对地短路,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从电源VCC或GND泄露的500KHz信号,通过VCC或GND,被耦合到系统高速运放同相放大器,使其输出:k*(500KHz)的信号(k<1)。这样混频器的输出就变为:500KHz + k * 500KHz、 500KHz - k * 500KHz 及其谐波。注意到500KHz - k * 500KHz和其谐波输出,如果k取适当的值,500KHz - k * 500KHz和其谐波输出等于5Hz是不难的!这就是为什么A短路的采集值明显大于B短路采集值的数倍。

2. 没有看懂楼主说的意思。

楼主:
1.  如果B点对地短路混频器输出:500KHz+0, 500KHz-0及其谐波。由于这些频率与5Hz带通相差甚远,所以,5Hz带通输出信号幅度非常小。
如果A点对地短路,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从电源VCC或GND泄露的500KHz信号,通过VC ...
引用 网友A:

你开始的观点是B短路,输出小;A短路输出大,但最后的结论却是B大A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 k*(500KHz)的信号(k<1)  是什么意思?不应该是谐波吧,是DDS的噪声么?

网友A:
我也感觉楼主的问题很奇怪。有没有PCB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也感觉楼主的问题很奇怪。有没有PCB方面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也只能怀疑布板的问题了。

网友B:
作者公告

用相机哪还能造谣!所以xukun977自然不敢用相机啦!
其实比相机更逼真的手段多的是,何须相机呢!
一些疑问浏览PPT课件就可以澄清,还有的疑问到附近大学图书馆借来原书可以进一步了解!网上购书也很方便!
欲了解***学术思想,可以通过以下三本教科书、电子学12篇研究论文、百度知道600条满意回答等五条途径:
一、***《模拟电子技术》(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模拟电子技术》PPT免费下载地址:中国电力出版社教材中心http://jc.cepp.sgcc.com.cn/kejianinfoAction.do?id=280
收藏***《模拟电子技术》的部分大学图书馆:
1 清华大学;2 北京理工大学;3 华北电力大学;4 石家庄铁道大学;5 中北大学;6 河北经贸大学;7 吉林大学;8 延边大学;9 沈阳工程学院;10 大连理工大学;11 山东大学;12 烟台大学;13 山东工商学院;14 西安理工大学;15西安科技大学;16 盐城工学院;17 扬州大学;18 南京大学;19 南京理工大学;20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21 南京工业大学;2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3 江苏科技大学;24 苏州大学;25 苏州科技学院;26 同济大学;27 华中师范大学;28 湖北工业大学;29长沙大学;30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31 成都理工大学;3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33 浙江工业大学;34 浙江理工大学;35 浙江警察学院;36 浙江**学院;37 浙江农林大学;38 深圳大学;39 暨南大学;40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41 广东工业大学;42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43 广东科技学院;44 厦门大学;45 昆明学院……
二、***《电工学(电工技术)》(国防科大出版社2011)
该书已经陆续摆在中国图书网(www.bookschina.com)和卓越亚马逊等网上书店
PPT会择日上载到网上,请大家注意公告。
三、***《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基础)》(国防科大出版社2006)
很多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
四、作者2006年以来已经在电子学领域发表了12篇研究论文,登陆中国知网www.cnki.net即可寻到并浏览下载。
五、作者以一叶扁舟轻轻地网名在百度知道上的600多条满意回答
一叶扁舟轻轻地在百度知道上的回答涵盖电路、电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Multisim仿真技术等,回答采纳率达80%,目前满意回答已经有600多条。
作者已经通过百度知道这条渠道与广大网友建立了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

授权感谢21ic及AD797等老兄为作者免费提供公告平台!Very good!

网友C:
人家***主动关注你哟

网友D(2012-11-05):
1、如图,A点和B点分别短路,ADC采集噪声值。

想看看究竟,然而无图!

网友E:
别再关注**了,帮我看看ri究竟等于Rb+rbe还是等于Rb//rbe

面对这些事情,相关职能部门在干什么,起码的责任感有吗?

网友F:
LS,跑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