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批量传输 如何上手

楼主(2012-04-10):
由设备向pc发送几十M的数据,传输速率当然是高点好,几百KB/秒,时间还比较紧,请问我应该从何处学习。我现在刚学会用hid模式下中断传输收发数据,但是速度好像还不到每秒一K。
有能不用自编驱动的方法吗?
希望香主和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我在论坛上看到过一个帖子,他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想问的,可是那个帖子也没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楼主:
香主给点意见啊

网友A:
基本上说,你在一个月内学不会。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紧,还是另想办法吧。

网友B:
USB驱动开发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网友C:
这个短时间内的确是很难学会

网友D:
这个确实挺难得,可以从HID入手

网友E:
上手需要一段时间,不太容易

楼主:
HID 的我基本上搞通了,至少不用驱动,可以调试一番,可是对于批量传输,没有驱动,上位机不能识别啊。有没有什么能借鉴的程序和驱动,我也学学,自己试着改改。我也知道很难,只是月末前急需一个能跑起来往PC发送数据的程序,至于搞通我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真是谢谢各位了。
我的理解就是在设备描述的类中选为0XFF自定义的设备,然后定义端点,收发的callback 直接往寄存器中读写数据,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对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通信的速率与什么有关啊,传输模式改了,速率就自动改变吗,虚拟串口实际可以达到的速率是多少啊。

楼主:
如果我想免驱动的话 可以的达到最大的通信速率是多少,用什么方法,请各路神仙多多指教

楼主:
3# 香水城 香主有什么方法 啊

网友F:
坐等具体答案

楼主:
都十点多了,没人呢。。。。。。

网友A:
3# 香水城  香主有什么方法 啊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方法就是:你去微软的网上找一个叫WinUSB的驱动,然后按照它的要求,参考ST提供的USB mass storage修改,这样可以实现自定义协议。

但是声明一下,按照这个方法,估计你在一个月内完成不了。

楼主:
我知道的方法就是:你去微软的网上找一个叫WinUSB的驱动,然后按照它的要求,参考ST提供的USB mass storage修改,这样可以实现自定义协议。

但是声明一下,按照这个方法,估计你在一个月内完成不了。 ...
引用 网友A:

我看看。
那个关于传输速率的问题,能给点详细的解答吗。还有就是如何进行调试,有类似串口助手那样的工具吗,我下了个porthelp调试助手,但是只支持hid模式的。

网友G:
libusb....不用写驱动.直接写应用

网友H:
libusb 不错,不过楼主一个月内肯定搞不定的

楼主:
libusb....不用写驱动.直接写应用
引用 网友G:

能提供点相关的链接或者资料吗,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网友I:
ST有虚拟串口的例程,用的就是批量传输,但是对主机是个串口,微软有驱动的。

楼主:
www.baidu.com
www.google.com
引用 网友A:

香主不要这样嘛。
我搜了,只是不知道哪些是我需要用的,至少给点相关信息啊,类似与哪一方面的应用,小弟不懂驱动。

网友A:
香主不要这样嘛。
我搜了,只是不知道哪些是我需要用的,至少给点相关信息啊,类似与哪一方面的应用,小弟不懂驱动。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也不懂驱动,要是让我做,我也是要去搜索的,:L

网友J:
以前这个USB开发上手用了差不多半年,的确是有难度

网友K:
想快速完成只能让高手帮你了

网友C:
LZ可以找一个懂USB驱动开发的人指导一下你,这样或许会快一点

楼主:
ST有虚拟串口的例程,用的就是批量传输,但是对主机是个串口,微软有驱动的。
引用 网友I:

虚拟串口能达到什么样的传输速率呢

网友L(2017-05-03):
最多2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