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信号和HDMI走线下能否走其他线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对于2层板而言,没有一个完整的GND层,那么在模拟信号和HDMI这类高速信号下的GND为何不能分割呢?究竟原因何在?谁能帮我解答下呢?谢谢!

网友A:
模拟信号也是高速的?
你问题在描述一遍吧,没看明白

楼主:
模拟信号也是高速的?你问题在描述一遍吧,没看明白
引用 网友A:
-----
我说的是HDMI这类高速信号及模拟信号下的GND不能分割太多的原因何在?

网友B:
HDMI是高速数字信号要有参考,模拟下面走其他线容易产生干扰,建议你看看黑魔书

网友(2012-12-27):
不断求索,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