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恒压型电子负载振荡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电路图如图,
实际当中电路会振荡,在MOSFET管的栅极串联一个大点的电阻振荡会明显减小,但依然会有零点几伏振幅的振荡,由于我需要用AD采样,所以由于振荡导致AD每次采的值都不一样,
我查了许多资料,问题应该是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MOSFET而引起振荡,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可以最有效的补偿这个缺陷?或者有什么强点的运放驱动MOSFET不振荡呢?我的MOSFET尝试了IRF540,IRF630效果都差不多,运放使用的是LM358,。。

网友A(2013-05-29):
这个电阻是运放驱动容性负载的时候引入一个零点作为补偿的,就是加大容性负载的时候反馈系统相位裕度不够,输出结点这个次主极点频率过低(运放主极点基本都设计在内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358的输出和同相端加个0.1uF的电容,或输出RC吸收一下以提供零点来抵消358的输出电阻和栅极电容形成的极 ...

大姐,358的输出和同相接电容不成正反馈了么?应该在358的同相和Q1D之间接!

网友D:
这里建议两种方法:
1. 如图,加1nF电容和33ohm电阻。

2. 在R3上并联1nF电容。
以上的阻容值都是估计的。你需要自己计算或实验来获得准确的值。理论计算可以参考百度文库里找TI公司的《运放稳定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要装你mabi
不知道嘛!ben大师的帖子,不久时被你们这些个无赖们删的嘛?何必装B呢?你说呢? ...

对不起,我不是黑客,没本事删你的帖子,只能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念了3333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