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5.2中怎么修改 SPIM主模块为从模式

楼主(2012-04-10):
我用的芯片是 CY7C63813 里面SPI通信只有个主模块 SPIM,请问怎么修改成从模式。或者是不是有从模块可以加载进来?谢谢!

网友A:
可以看一下datasheet的41和43页

网友A:
另外,enCoRe III和enCoRe V就有SPIS了

楼主:
请教一下,将模块修改为从模式时候,在模块页[chip],连线需要怎么修改?因为我将引脚设置为从模式时候,原本的连线状态会丢失。
还一个问题:encoreⅢ,Ⅴ中的SPIS 模块文件  我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网友A:
我在datasheet看到这样一句话"When configured for SPI (SPI Use = 1 and Comm Modes [1:0] = SPI Master or SPI Slave mode), the input and output direction of pins P1.5, and P1.6 is set automatically by the SPI logic. However, pin P1.4's input and output direction is NOT automatically set; it must be explicitly set by firmware. For SPI Master mode, pin P1.4 must be configured as an output; for SPI Slave mode, pin P1.4 must be configured as an input."

encoreⅢ,Ⅴ中的SPIS 模块,在CY7C63813里是没有的,CY7C63813是encoreII系列。

楼主:
谢谢 Go_PSoC 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