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
如上图,165用于采集wk1-wk4的输入信号。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要B点这个电阻,A点输入的电压不是可以直接由C点的电阻分压送到165中吗?
公司里面人的解释(解释的很粗)是,加这个电阻可以防止一些电压纹波(能量比较小)造成165误判断。

请高手指点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谢谢。

网友A(2012-04-10):
595是什么东西?
没有怎么听说过啊

网友B:
公司里面人的解释(解释的很粗)是,加这个电阻可以防止一些电压纹波(能量比较小)造成595误判断。
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呵呵

网友C:
我觉得起着下拉电阻的作用,使其不会出现逻辑误判

网友D:
首先, 更正楼主说法, 那是 165.
加这个电阻就是防止一些电压纹波(能量比较小)造成 165 的误判断。
所以前面的电阻也可以说成是噪声吸收电阻. 所以要求低感电阻.
不过这个电路的性能并不好, 所以后面的 RC 电路还是不能省

楼主:
谢谢楼上指出,已经改了,当时忘了看。

1、这个电阻就是防止一些电压纹波(能量比较小)造成 165 的误判断。---这句话的原理是怎么实现的呢,能说明下吗?

2、为什么要用低感电阻呢?

楼主:
没有定性分析啊,郁闷

网友E:
楼主好,公司里面的人解释应该是一种实际中的工作经验。加下拉电阻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当WK1 WK2 引线很长时,外接电磁干扰比较厉害时,WK1 WK2上容易耦合一些电压,比如WK1 WK2 对于市电之间,是存在耦合电容的。因为电容非常小,所以过来的能量也非常小,通过下拉电阻对地,可以泄放这部分能量,防止165接受错误信号。建议看看这本书:《工业测控系统抗干扰技术》

网友F:
165是什么芯片啊!,跟164一样吗!

网友G:
所谓纹波电压,是指输出电压中50赫或100赫的交流分量,通常用有效值或峰值表示。经过稳压作用,可以使整流滤波后的纹波电压大大降低,降低的倍数反比于稳压系数S。这里声明一下:噪声不同于纹波。纹波是出现在输出端子间的一种与输入频率和开关频率同步的成分,用峰-峰(peak to peak)值表示,一般在输出电压的0.5%以下;噪声是出现在输出端子间的纹波以外的一种高频成分,也用峰-峰(peak to peak)值表示,一般在输出电压的1%左右。纹波噪声是二者的合成,用峰-峰(peak to peak)值表示,一般在输出电压的2%以下

网友G:
8楼说的有一定道理!

楼主:
楼主好,公司里面的人解释应该是一种实际中的工作经验。加下拉电阻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当WK1 WK2 引线很长时,外接电磁干扰比较厉害时,WK1 WK2上容易耦合一些电压,比如WK1 WK2 对于市电之间,是存在耦合电容的。因 ...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泻放能量是不错,但是电压为什么就传不过去了呢?

网友E:
单纯看这个电路是无法准确分析出下拉电阻是如何起作用的,跟产品环境有关系,WK1 WK2输出源是什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WK1、WK2是接到发电机的电源输出端。纹波确实比较多。

网友H:
端口上挂电阻,一般作用有:终端阻抗匹配、阻尼、分压、限流、上下拉

楼主:
楼上是正解,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了。非常感谢。

网友I:
怎么说的,我怎么没看到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