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通过PCI-Express 接口更新FPGA的配置文件?

楼主(2012-04-10):
FPGA拟采用Cyclone IV GX  EP4CGX150。希望通过PC机将最新的FPGA配置文件下载到PCI-Express板卡上,请问如何通过PCI-Express 接口更新FPGA的配置文件?FPGA采用哪种配置方式(AS,PS,FPP等)更好?

网友A:
ALTERA目前还不行。XILINX的可以。

您用的这种东西,叫部分可重配。XILINX都10年的历史了。Altera到现在还没整明白呢。
您可以搜索相关信息,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网友B:
能不能给大家讲讲,这个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2# GoldSunMonkey

网友A:
FPGA的重配置(也叫重构)分为全重构和局部重构,全重构是将整体bitstream 文件download 到FPGA中。局部重构相对复杂,这项技术允许在FPGA内固定逻辑(fixed logic)正常运行时,对重构区域中的逻辑进行动态局部重配置。DPR可以使FPGA内的硬件资源实现分时复用,提高资源的使用率……(还有很多好处,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现在对这项技术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就知道这项技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