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模块是否可以输入直流

楼主(2012-04-10):
我有个256V 的电池,需要输出19.5VDC和12VDC供PC和显示器使用。能否买市场上的开关电源(明纬的开关电源,标称为220VAC输入)直接使用,是否可行?

网友A:
我们设计制造DC-DC模块电源,需要可以联系
QQ1838766976
makesimple@163.com

网友B:
开关电源是将有正负的交流整为直流,你的电池只有正,当然可以,而且更好

网友C:
整流管的功耗还是要考虑下的,不过要是你小功率使用就没有关系了.

楼主(2012-11-24):
实验的结果,是完全可以的。交流输入的AC220的工业开关电源,使用256-332的直流电源输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交流输入,基本
前级都有整流桥变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