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1t的51,110592晶振驱过24c02

楼主(2012-04-10):
买了个快的cpu本想开发快些,没想原来的驱动不行
那位做过,共享一下

网友A:
I2C是同步总线,关频率啥事?楼主最好也自己动手写了,软I2C接口也不到200行汇编…………自己写的放心。

网友B:
1T的51注意一下IO电平变化速度,加NOP

网友A:
1T的51注意一下IO电平变化速度,加NOP
引用 网友B:

24C02 CLK 高电平时间600nS,低电平时间1300nS,楼主如果写C,不一定能赶上这个速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哈哈,估计楼上是说STC的1T 51 ,
给一个I/O赋值后,不加NOP立即去读这个I/O,很可能状态还没有变
STC解释说这是因为1T速度太快了,端口还没反映过来。 真是有意思。。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他们用的io速度不够....

am3359昨天看见有人也遇到,普通gpio的update速度为260ns....才5M

网友E:
我说说经验。。。。
如果是STC的,其官网上的技术支持一栏就有24C的程序,也可以用“STC15新ISP专用软件v6.15 “里的延时程序来生成。
STC的10、11、12系列改变一个IO的状态,一般是3T或4T,15系列新版会减少一个T,按前者说,比如:
P10 = 0;    //4T  24MHZ时是166ns
P10 = 1;    //4T  24MHZ时是166ns
这两句就可以输出一次低、高电平,5V时,上升、下降沿大约是10ns(普源DS1052E测量)。
所以,访问I2C,要加比较多的延时,如果加NOP,则24个NOP就是1us,我一般不这样,用的是下面的程序:
void  I2C_Delay(unsigned char n)   //调用4T,返回6T
{
       while(--n);   //编译后是DJNZ   Rn,rel    4T, 延时就是4*n T
}
比如要2us,就是48T, I2C_Delay(10);  //大约50T

呵呵,一家之言,可以参考。

网友F:
I2C是同步总线,关频率啥事?楼主最好也自己动手写了,软I2C接口也不到200行汇编…………自己写的放心。
引用 网友A:

跟I2C频率有关! 24C02 一般5V时500KHz的总线频率, 差的只有400K.

网友G:
示波器贵的话,就买简易的逻辑分析仪,看着调更放心

网友H:
24C02是从设备,主由单片机控制,只要不超过它的极限,频率就取决于单片机控制的SCL频率啦,不要真要模拟500K用1T 11M的晶振也够呛,毕竟一个周期只有22个指令周期,我想单片机也不只是做24C02读写

网友I:
我一般用STC的MCU IO读写I2C,都是模拟时序的,1T延时过快,可以增大DELAY...

楼主:
写了各位大侠,改了一把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