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21拨码开关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做了一个小程序玩,就是将两个8421拨码的当前数值读出并显示出来,发现当拨码设定在某些数值是,显示不正确,而且两个拨码好像互相有影响,附件里有代码和仿真,希望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做了一个小程序玩,就是将两个8421拨码的当前数值读出并显示出来,发现当拨码设定在某些数值时,显示不正确,而且两个拨码好像互相有影响,附件里有代码和仿真,希望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又见到一个被仿真害死的娃。

2.仿真里不会有短路,找自己程序上的问题。

楼主:
[NE5532,你好,我在每个拨码开关的四个输出位上都加上4148后,依然有问题,但是将这4位接到P0.0~P0.3,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P1口有什么玄机?还有一个问题,这种8421的开关从按下去到下一个数字出来至少也需要0.5秒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拨码开关的输出可能会不稳定,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B:
没有上拉
外部没上拉就使能内部上拉,内部没上拉的口外部也不上拉就读不到正确的高电平

网友A:
[NE5532,你好,我在每个拨码开关的四个输出位上都加上4148后,依然有问题,但是将这4位接到P0.0~P0.3,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P1口有什么玄机?还有一个问题,这种8421的开关从按下去到下一个数字出来至少也 ...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价值,你还是弄实物出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