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led,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10):
单片机PWM输出  20kHz,控制mos管调节负载亮度,电路如图所示。

负载为7只led串联,测负载负极波形如下图,有严重的振铃,求高手指点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个估计要看你的接线或者PCB了

网友B:
建议在MOSFET的DS两端接个Snubber network 电路,也就是常说RC吸收电路。

楼主:
建议在MOSFET的DS两端接个Snubber network 电路,也就是常说RC吸收电路。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另外 我用 12v的灯泡做负载,好像就没这么严重,为什么呢?灯泡做负载的时候的波形。

网友C:
测量下GS端的波形。

网友C:
尝试改变100欧的电阻,输出端12V更应该加个电解电容和瓷片

楼主:
尝试改变100欧的电阻,输出端12V更应该加个电解电容和瓷片
引用 网友C:

当用灯泡做负载的时候  调节栅极的电阻 有效果,输出的波形如图.

但是,用7只led串接做负载,调节不到很好的效果,led和灯泡 特性不一样?:(

网友D:
7个LED(发光二极管)串联后它的寄生电容是多少?
我们遇到的是关断后MOS管的节电容跟线路寄生电感震荡。

楼主:
调节栅极电阻 ,会带来新的问题,mos管 发烫:(

网友E:
20KHz,线路电感能量释放造成的。
看波形,导通、关断边沿已经不是很陡了,再调100R不合适了,
加个续流二极管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7个LED(发光二极管)串联后它的寄生电容是多少?
我们遇到的是关断后MOS管的节电容跟线路寄生电感震荡。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了个 4148  效果好像好多了  待会弄个图片上来:D

网友F:
Q4和Q5这种接法是做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