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DS3231供电问题。。。

楼主(2012-04-10):
请问,我的系统要求MEGA16必须用5V供电,DS3231在5V供电时走时不准确,如果用3.3V供电的话如何处理?

网友A:
从数据手册看,5V在DS3231的推荐工作范围之内,所以你应该检查硬件或软件,而不是改3.3V & 5V混合电源系统。DS3231有频率补偿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