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算法题

楼主(2012-04-10):
AD, ge, nex, TI, FIFO
代码如下:
int A[100][150],B[150][200],C[100][200];

int i,j,k;

for(i=1;i<=100;i++)

for(j=1;j<=200;j++)

for(k=1;k<150;k++)

C[i,j]=C[i,j]+A[i,k]*B[k,j];

假设矩阵A,B的初始值已置好,矩阵C初始为0,各矩阵均以页为单位连续存放,又假定一个整数占用一个字(2字节),代码以及变量i,j,k放在其它页面里,并且存取变量i,j,k时不缺页。主存初始为空,在请求分页存储管理中,页面淘汰算法为FIFO。

问:作业分配10各页面,每个页面为100各字,给矩阵A,B,C使用。问执行上面的程序时,缺页次数是多少?当程序执行完时,留在内存的10各页面各属于哪些矩阵?
我以以下程序进行验证,得出的结果总是错的:

typedef
struct
{

int data;

void
*prev;

void
*next;
}NODE;

bool visitPage(int page, NODE *p);
bool fifoAdjustPage(int page, NODE **head);
void printPage(NODE* head, int state);

typedef
struct
{

void (*dummy)(void
*);

const
char
*szName;

const
char
*
const
*aszPredecessors;

const
char
*
const
*aszSuccessors;

int nOrder;
} TSortData;

//全局变量
int printNum =
1000; //打印多少个
int lackPageNum =
0; //总共缺页数
NODE data[10]; //实际数据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testFifo();

return
0;
}

void testFifo()
{

int i, j, k, page, state;
    NODE
*head, *p;

bool isAdjust; //是否调整过页面

//初始化

for(i=0; i<10; i++)
    {

if (0
== i)
        {
            data.prev
=
&(data[9]);
            data.next
=
&(data[i+1]);
        }
else
if(9
== i)
        {
            data.prev
=
&(data[i-1]);
            data.next
=
&(data[0]);;
        }
else
        {
            data.prev
=
&(data[i-1]);
            data.next
=
&(data[i+1]);
        }
        data.data
=
0;

    }

    head
=
&(data[0]);

/*
    A[100][150], B[150][200], C[100][200]

    C[i,j]=C[i,j]+A[i,k]*B[k,j];
    假定A占用的页面为1-150, B为151-450, C为451-650
    第个整型假如占1个字,现在只有10个页面可分配,一个页面为100字

*/
for(i=0; i<100; i++)

for(j=0; j<200; j++)

for(k=0; k<150; k++)
            {
                state
=
0;
                p
= NULL;

//访问A
                page = (i*150
+ k)/100
+
1;

if (visitPage(page, head))
                {
                }
else
                {
                    lackPageNum
++;
                    state
|=1;
                    isAdjust
= fifoAdjustPage(page, &head);
                }

//再访问B
                page = (k*200
+ j)/100
+
+
150;

if (visitPage(page, head))
                {
                }
else
                {
                    lackPageNum
++;
                    state
|=2;
                    isAdjust
= fifoAdjustPage(page, &head);
                }

//再访问C
                page = (i*200
+ j) /
+
+
450;

if (visitPage(page, head))
                {
                }
else
                {
                    lackPageNum
++;
                    state
|=4;
                    isAdjust
= fifoAdjustPage(page, &head);
                }
                printPage(head, state);
            }

            printNum
=
3000000;
            printPage(head, state);
            printf(
"总共缺少页面:%d\n", lackPageNum);
}

//该页是否在其中
bool visitPage(int page, NODE *head)
{
    NODE
*p=head;

int i=0;

while(i<10)
    {

if (p->data == page)

return
true;
        p
= (NODE*)(p->next);
        i
++;
    }

return
false;
}

//输出页面
void printPage(NODE *head, int state)
{

int i=0;

static
int j=0;

if (printNum >
0)
    {

//NODE *p = (NODE*)(head->prev);
        NODE *p = head;
        j
++;
        printf(
"%d:", j);

while(i<10)
        {
            printf(
" %d", p->data);
            p
= (NODE*)(p->next);
            i
++;
        }

        printNum
--;
        i
=0;

if ((state&1) >
0) i++;

if ((state&2) >
0) i++;

if ((state&4) >
0) i++;
        printf(
" 缺页次数:%d", i);
        printf(
"\n");
    }
}

//fifo调入页面
bool fifoAdjustPage(int page, NODE **head)
{
    NODE
*p, *p1;

int i=0;

    p
=
*head;

//有空的,不调整头

while(i <
10)
    {

if (0
== p->data)
        {
            p
->data = page;

return
false;
        }
        p
= (NODE*)(p->next);
        i
++;
    }

//最后一个放到前面来
    p =
*head;
    p
->data = page;

//((NODE*)(p->prev))->next = p;

//调整头
    p1 = (NODE *)(p->next);

*head = p1;

return
true;
}

网友A:
LZ很有思想

网友B:
没看太明白

网友C:
这个算法经典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