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写的timescale程序,时序仿真不是理想图,求解惑

楼主(2012-04-10):
我用的是quartus,我写了个timescale程序,请各位看看,编译通过但是时序仿真时就是不是理想图。
`timescale 100ns/10ns
module delay(din,dout);
input din;
output dout;
wire din;
reg dout;
always @(din)
    #3     dout=din;
endmodule
这个程序我理解的是输入有变化时,延时300ns后,输出才等于输入。我先用的是simulator tool的功能仿真,没有延时,如1图。后又用的时间仿真,延时有不到10ns,如2图。不知道为什么,请路过的解释解释。

网友A:
本人也刚学,菜鸟一枚, 你试试在always@(din) 加入begin #3   dout=din; end

网友A:
看错了,不是这个问题、只怪学艺不精,坐等答案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记得上来说下,一起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mescale,是仿真用的,不能用在RTL级表延时。可以用modelsim仿真一下

网友C:
你都知道这个原因,#不能用在RTL表延时,
那上面的问题不就清楚了。
你写的这是RTL模块吧,不是仿真时用的testbench
功能仿真将#3综合了,原因是RTL不能表延时
时序仿真那个不足10ns的延时,是因为器件延时和布线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