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代设计个PWM升压电路,谢谢

楼主(2012-04-10):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多少啊

楼主:
频率是60HZ-1KHZ左右

网友B:
不用搭线路,采用UCC27511驱动芯片, 10V给VCC供电, 输出就是10V的PWM,

楼主:
我也知道10V供电,目前又多了个问题是,供电是50多V的,要怎么变成10V的呢?

网友C:
用48V 的DC/DC 转成12V.

网友B:
用TPS65062 BUCK 到10V即可

网友D:
不对了!!兄弟们简单的应该是用mosfet 做驱动啊!!!

网友E(2012-06-16):
通过功率mosfet将50V转换为10V  但要考虑好mosfet的开关频率  因为你要10V pwm波形  计算一下mosfet的频率  选一款合适的功率管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