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mega8的USART问题

楼主(2012-04-10):
单片机4.2V供电,跟化为GTM900B连接,TXD对TXD,RXD对RXD,中间串联了240欧的电阻,因为GTM900B要求2.85V电压,TXD连19 UART_TXD0,RXD连18 UART_RXD0,对吧?
波特率9600,咋搞也不通啊。

网友A:
RXD对TXD TXD对RXD才对啊

楼主:
是吗,我反过来试了下,GTM900B返回来的信息还是很随机,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谢谢楼上。

网友B:
RXD对TXD TXD对RXD 的连接, 要看芯片数据手册.
我感觉问题原因不好猜, 建议找示波器, 对波形和时序吧.

网友C:
是吗,我反过来试了下,GTM900B返回来的信息还是很随机,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谢谢楼上。
引用 楼主:

咋个随机法呢?更改一下波特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