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10A电流的PCB电源线画法(附PCB线宽与电流关系)

楼主(2012-04-10):
贡献一份PCB线宽与电流关系的文件
----------------------------------------------------------------

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找到的资料也没10A大电流,只到6A,也问了几个工程师,就说尽量增加线宽,我现在总结有几种做法

1.  4mm线宽,2oz。                          这样能达到10A走线么?联系了印制板厂商,最大3oz
2.  3mm线宽,1oz,电源线开窗。         开窗后,是不是板子拿到手后自己在电源线加焊锡或者锡膏

刚刚找到一个资料

网友A:
1,2两种方法都可以,如果你是多层板,建议内层也走同样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找到一张表,说是国际权威,按照上面需要200mil,2OZ才能过11A,那200mil岂不是要5mm线宽
还有那个开窗镀锡是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B:
你尽量加大线宽就是,可以用FILL和或者覆铜的办法啊

你可以再开窗上加PTASE层,那样他会给你加点锡膏

自己加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局限性,最大线宽只能3mm,所以准备开窗。

开窗应该是solder 层啊,不是ptase~(钢板用的层~)

网友C:
就在solder层增加fill就可以了。保险起见,建议在 裸露的铜皮上再增加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