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电路

楼主(2012-04-10):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以下电路的工作原理,本人新手不胜感激主要是搞不懂RELAY/24VDC  D5 C12 Q03那点的工作原理看不懂,电路是通过什么原理给后面提供VDD电压的,电源供电是220V,通过阻容降压后的电压是多少?桥式整流后的电压又是多少?后面的电流是不是稳压管的漏电流?继电器RELAY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高手些都去那里了?

网友B:
呵呵,从整流桥上“偷”一个24V的电压出来给继电器用,C12是滤波用的,Q3在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旁路继电器,简单说就是控制继电器动作不动作。

网友A:
首先表示非常感谢,当Q3不工作时,后面的电压是不是通过继电器提供?此时继电器上的压降没有24V所以不工作,当Q3工作导通,后面的VDD电压通过Q3提供?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中当去掉Q3产品会直接工作)

网友B:
不管Q3导通与否,后面都可以稳出5.1V的电压,R13会动态降压的。Q3只是通过旁路继电器来控制其是否吸合。

网友A:
继电器串在电路中,旁路继电器?!有点不懂,只知道旁路电容,后级电流是不是稳压管的漏电流?去掉继电器,或者稳压管,或者电解电容那个会对后级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B:
继电器串在电路中,旁路继电器?!有点不懂,只知道旁路电容,后级电流是不是稳压管的漏电流?去掉继电器,或者稳压管,或者电解电容那个会对后级电路产生影响? ...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没有加偏置,而且在继电器线包两边,一眼就看出是开关应用,分开和关两种状态分别讨论电路情况就恨容易看懂了。我是说用晶体管来旁路继电器,不是“旁路继电器”搞技术要看核心看本质,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啊。

网友C:
继电器的状态应该是常闭的,每次正常通电整个电路系统对后级供电状态自检,如果有问题,自动切断主供电。当内部电源消失后,继电器又闭合,重复检测

网友D:
高手分析下R1,R2,R2+,C1的作用。

网友E:
高手分析下R1,R2,R2+,C1的作用。
引用 网友D:

新手认为:
R1为限流电阻 ,降低浪涌电流的,
(在电路接入交流时,若相位为90度和270度时,没有R1浪涌电流很大)

R2,R2+电容C1放电滴,
(若相位为90度和270度时断开电路,没有这两个电阻,电容上的能量将不能释放,此时手摸到输入线两端,会被电到)

网友E:
哦,漏了关键的C1没说,
留给楼下的同学吧。

网友B:
哦,漏了关键的C1没说,
留给楼下的同学吧。
引用 网友E:

那么典型的一个阻容降压有没有啊。

网友A:
11# tjzyh 继电器是常开的,继电器的开与闭由单片机控制的,好像也没你说的什么自检功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C1是安规电容,阻容降压用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C1,R1,那么输出的电压会大于24V,而加上C1,R1之后,电压就下降了,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A:
这里电阻R1的作用楼上有专家分析过了我就不多解释了,C1的作用主要体现它的是电阻性,阻抗R=1/2ΠFC,好了回归我的主题,这个问题到此结束。

网友C:
11# tjzyh  继电器是常开的,继电器的开与闭由单片机控制的,好像也没你说的什么自检功能的,谢谢你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那此电路是如何让继电器吸合的那?楼主,多给点图出来!!你给的电路只是一个局部,所以只能去猜测。

网友A:
其余的都是单片机控制其他功能的电路,就这些都够你搞的了

网友F:
从图可以看到单片机控制Q3 从而控制继电器
Q3截止或去掉Q3,24v驱动继电器直接导通~此时继电器电流同时提供后面5V
Q3导通则24V稳压管失效,继电器关断~~此时Q3电流提供后面5v

网友A:
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电路一上电单片机就会给出一个信号让其Q3导通了?那这样会不会在单片机还没有上电使其输出信号的时候,电流先通过继电器,让其先吸合一下在断开呢?

网友G:
这样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个人觉得还不如单独设计一个24V的电路,为什么非要这样偷个24V的电压,而且还是和5.1V的电压串在一起,还有阻容降压,没有隔离220V的电压还是有点危险,我们公司一般会加个保险丝,至少调试的时候保住自己的小命,卖的时候再短路也可以哈,呵呵

网友A:
保险是有的  在前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