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个震荡放大电路

楼主(2012-04-11):
这个电路大体分三部分
1震荡
2放大和波形变换
3输出与显示
第三部分不用说了
请说明一下前两部分。谢谢

网友A:
电路复杂:

网友B:
看不懂,来个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2012-05-19):
这么久,怎么没人来看看啊,我要把这个顶起来

网友B:
来高手讲解。。。求指教

网友B:
每日一顶,直到有人来解释

网友:
分析已完成qq:851628528

网友B:
破电路严重打击了我的信心,我一定要把这类电路搞定。

网友C:
A点那个应该不是发光二级管吧,应该是接收二级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