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有关于STM8库的说明文档吗?

楼主(2012-04-11):
这个有相关的中文说明吗???
比如例程:/* Set TIM2 Frequency to 2Mhz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 999);

我知道是设置TIM2是2M。
但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怎么只是是用TIM2_TimeBaseInit()这个函数。

还有,里面的参数,知道在这里定义,
但是不知道TIM2_PRESCALER_1代表什么。
TIM2_PRESCALER_1是设置多少频率
TIM2_PRESCALER_2是设置多少
……

这些应该有个开发文档,但是我没找到。有的可否提供下或说明一下

网友A:
TIM2_PRESCALER_1 这个应该在库里面有定义吧,仔细搜索一下!

楼主:
TIM2_PRESCALER_1 这个应该在库里面有定义吧,仔细搜索一下!
引用 网友A:

有定义,但是没说明。
/** TIM2 Prescaler */
typedef enum
{
  TIM2_PRESCALER_1  = ((uint8_t)0x00),
  TIM2_PRESCALER_2    = ((uint8_t)0x01),
  TIM2_PRESCALER_4    = ((uint8_t)0x02),
  TIM2_PRESCALER_8     = ((uint8_t)0x03),
  TIM2_PRESCALER_16   = ((uint8_t)0x04),
  TIM2_PRESCALER_32     = ((uint8_t)0x05),
  TIM2_PRESCALER_64    = ((uint8_t)0x06),
  TIM2_PRESCALER_128   = ((uint8_t)0x07),
  TIM2_PRESCALER_256   = ((uint8_t)0x08),
  TIM2_PRESCALER_512   = ((uint8_t)0x09),
  TIM2_PRESCALER_1024  = ((uint8_t)0x0A),
  TIM2_PRESCALER_2048 = ((uint8_t)0x0B),
  TIM2_PRESCALER_4096   = ((uint8_t)0x0C),
  TIM2_PRESCALER_8192 = ((uint8_t)0x0D),
  TIM2_PRESCALER_16384 = ((uint8_t)0x0E),
  TIM2_PRESCALER_32768 = ((uint8_t)0x0F)
}TIM2_Prescaler_Typ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