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悬赏推荐!

楼主(2012-04-11):
有没有四通道输入,3.3V供电,串行输出的12位AD转换芯片。求推荐一款!有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啊。
另外:3.3V的AVR单片机可以识别5V的AD芯片输出的高电平信号吗?

网友A:
你是说I/O管脚电平吗?你可以串个小电阻,I/O口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至于那个ADC可以到凌特、TI、ADI官方网站查找他们的ADC,会有相应的表给你查询!挺方便的!

楼主:
至于那个ADC可以到凌特、TI、ADI官方网站查找他们的ADC,会有相应的表给你查询!挺方便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哈,看到一款AD宽压输入,2.几到5V,到时候可以接3.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