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我用LM2596时,当负载为2A电压下降得厉害?

楼主(2012-04-11):
在使用LM2596-ADJ 输入7.2V输出6V我的负载是2A但是现在LM2596下降到了4.5V请问可能问题会出在哪里,板子布线?还是芯片国产?还请问有没有好的替代芯片?

网友A:
一般DC-DC的输入与输出压差好像要在2V以上, 可以试一下直接串两个1n4007

网友B:
弄个LDO的原件吧,

网友C:
输入电压太小了,而且效率太低,都不如用 LDO  了。建议使用 aoz1016;效率又高。

但是电感要选容量够、阻抗小的;有如下公式:

VOUT-MAX = VIN - I*(R-DS + R-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打算换aoz1016试试谢谢王兄了!

网友D(2015-08-14):
紫豪就是牛B

网友:
高手啊,这,问题都,哎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