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 正交编码器 输入口必须为PA6 PA7吗

楼主(2012-04-11):
我只有PB口了怎么办?

楼主: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RBT6的重映射的表格
怎么64脚不能重映射吗?

网友A:
TIM1正交编码器输入需要使用CH1、CH2、CH3,它们分别是PA8、PA9、PA10。

网友B:
正交编码器输入需要使用CH1、CH2, 但并不是 TIM1 才支持, 其他的定时器都可以用.

楼主:
我将TIM3的PA6 和 PA7 重映射到PB4和PB5后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电机每旋转一周只能计数一个脉冲 有时候一个脉冲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重映射的不对?

楼主:
这是原来的例程但是怎么仿真都不对总是跳转到Disassembly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ENCODER_PPR)-1;  //ENCODER_TIM_PERIOD;
这里为什么要减1?

楼主:
为什么无论我怎么设置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模式的TIM3->CNT都是在递减?

额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2013-12-23):
引用 网友A:
TIM1正交编码器输入需要使用CH1、CH2、CH3,它们分别是PA8、PA9、PA10。

TIM1用作正交编码器的输入,一定要接CH1和CH2 吗?接CH2和CH3行不?

网友D(2015-08-05):
引用 网友C:
TIM1用作正交编码器的输入,一定要接CH1和CH2 吗?接CH2和CH3行不?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过实验验证,好像只能是  ch1和ch2。楼主最后结论是什么

网友E(2016-11-07):
我用VET6的板子也只能用PB6 PB7

网友F(2017-04-05):
引用 网友E:
我用VET6的板子也只能用PB6 PB7

只能用定时器的CH1和CH2通道,你最后能正常计数了么

网友A(2019-11-20):
结论是CH1和CH2,但不限于定时器1.

具体查看手册里的各个定时器功能框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