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被天然气腐蚀??

楼主(2012-04-11):
请教各位大侠,可看到下图,其中左边是接触空气,右边的是接触天然气的,可以看到右边的表面有好多黄绿色的东西依附,电路板焊盘和焊锡有被腐蚀的情况,其中在电路板表面还有一层三防漆,应该是三防漆被天然气腐蚀了再导致焊盘等被腐蚀,想了解下是什么气体(硫化氢,二甲醚还是别的)导致我们产品被腐蚀?如何避免这情况出现

网友A:
看样子像是铜绿,水汽吧……
只要击破了一点点口子,很快就能泛滥一大片

网友B:
天然气中是含硫化氢的。
尝试用硅橡胶包覆电路。